要使用10个串口,请问如何用单片机进行扩展?谢谢!

楼主(2007-02-26):
(无正文)

网友A:
分时复用

要用单片机并口扩展10个串口不是件容易事,何不考虑分时复用。

网友B:
可以用UART扩展芯片

记得有UART扩展芯片,通过单片机的P口就可以扩展出UART接口。忘了是哪个公司的东西了。还有利用I2C总线扩展UART接口的。

网友C:
可以偿试用分时对串口信号进行收发。用模拟电子开关分时

网友D:
16C55X

网友E:
如果用MCU分时复用, 会导致系统实时性不好!

一般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NXP的UART扩展器件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uart.asp

网友F:
我在用phi的SC16C2550B

老周那里买的

网友G:
分时复用肯定不行

结果就是丢码。

网友H:
用VK32系列IC扩展串口

支持SPI,I2C,8位并口总线扩展串口.
http://www.vkic.com
相关链接:http://www.vkic.com

网友I:
如果扩展少点的话

我认为可以考虑使用廉价的多片单片机扩展串口

网友I:
呵呵,可能有点笨

网友J:
同意楼上

用多个小单片机可能最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K:
数据量不大的话就分时

总的数据量要求不大的话就分时,做好协议,各种通信不混淆就可以了。如果通信数据量多的话就用专门芯片如16c55等。用带串口单片机也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