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厚度不超过1.2MM 的MCU

楼主(2007-02-26):
有那位朋友用过或见过这类型的MCU? 要求在18个引脚以上,44个引脚以下.就有一些普的I/O口功能就可以了,没有其它特别的资料要求,关键是体积要小,价格要平.谢谢!!

网友A:
TO 老牛

从SST89E54RDA的datasheet看到的,TQFP封装的MCU厚度刚好是1.2mm.
   WQFN封装的厚度为0.8mm,40个引脚.去下个datasheet看看.
       至于价格,估计量大才价平.

网友B:
标准SSOP封装一般都是1.2厚

请问你的板厚多少?

网友C:
用裸片,自己封装

用裸片,自己封装封黑胶都可以

网友D:
线路板开个洞!

网友E:
楼上不是 把芯片 反着 焊吧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支持.

希望能提供多几种型号,因为成本限制,每次购买为10K,但希望价格要平.

网友F:
ATMEL 的ATmega8

TQFP封装,最大高度1.2mm,如果选用MLF封装则最大1.0mm,不过MLF国内货源差些。

楼主:
请问 SST89E54RDA 大约是什么价?

网友A:
我不知道.

要问代理商吧!
    网上搜索即可.好像有个叫三顾的做国内代理.

楼主:
TSSOP封装的MCU 厚度都不超过1MM 的吧,

TSSOP封装的MCU 厚度都不超过1MM 的吧,请问各位.

网友G:
TSSOP的厚度只有1mm,详见《数据手册》里的尺寸图

网友G:
老牛,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电话、E-mail都行。

楼主:
我的邮箱 botoohd@avl.com.cn 谢谢

网友H:
可以考虑FREESCALE的MCU

freescale有提供小封装及其少管脚,价格相对低廉的MCU。MSN:cookzheng@hotmail.com

楼主:
16楼,有加你了MSN 请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I:
提供查mcu的网址

以后有什么询价的可以到我们网站上查查,好多都有批量和单片的价格,可以作个参考。www.stantorsh.com

网友J:
有好多得哟 就是不小的价钱如何

网友K:
查一下单片机的报价,我看大家都去用ARM了,数据库不完善

pic16f877
产  商:   Texas Instruments
库存量:  28
单  价:
(费用:¥1200) 数量:1   单价:¥96.047
数量:25   单价:¥74.09
数量:100   单价:¥55.703

货  期:
  1—2周

网友L(2007-03-28):
选择对应薄的封装就可以,注意可生产性

网友M:
ZZZ

AT89S8252_24AI

网友N:
elan的芯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个人认为你的是可以用这种芯片的.管脚也比较少的,好像价钱我知道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O:
cyan的68脚的QFN封装绝对薄啊

典型厚度0.9mm adl@loxford.com.cn

网友P:
尖兵A1100 单DIN车载电脑

 1DIN车载电脑简介:

    尖兵A1100车载电脑,体积非常小巧,外型尺寸为178X150 MM,完全装入1DIN位置,使用了INTEL 超低功耗的硬件系统,CPU部分使用了主频1.1GHz的INTEL ULV 733 超低功耗迅驰处理器,该处理器拥有64KB一级缓存和高达2048KB二级缓存,完整遵循X86结构设计,该处理器满负荷工作时,功耗才区区5W,非常低。内存方面,尖兵A1100使用了DDR333 512MB内存,完全满足车载软件的要求。尖兵A1100机身过于小巧,无法安装尺寸庞大的3.5英寸硬盘,而是选用了笔记本电脑惯用的2.5英寸硬盘,这款产品安装了容量为40G的5400转硬盘。这一点为尖兵A1100的高性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笔记本硬盘在防震能力上的先天优势让这款产品非常适合使用在车载电脑上。
    由于采用了超低功耗的INTEL 迅驰处理器,尖兵A1100车载电脑功耗在10W左右,比汽车上室内的照明小灯还要省电,低功耗就意味着省汽油,更意味着省钱,现在的汽油价格很高啊。尖兵A1100的低功耗,也就意味超低发热量,减少热故障。
   尖兵A1100车载电脑的智能电源:国内领先的、独有的、实用的车用电源设计,计算机无论在汽车突然着车或者突然灭车的情况下都能稳定工作。独特的欠压、过压保护功能,避免计算机对电瓶深度放电造成不能正常着车的情况,同时,也能承受发电机的瞬间高压。尖兵A1100车载电脑采用高效能的专用电源,在7-18V的电压范围,都能稳定工作;实现了快速电压和负载瞬态响应,保证了汽车发动的瞬间,电脑还能稳定工作不至于重新启动。

       尖兵A1100技术规格:

体积:  178X150 MM
处理器:Intel Mobile超低功耗迅驰高性能处理器;
内存:标配512M可扩充至1G;
存储:40G高速抗震硬盘;
显卡:集成INTEL显示芯片;
声卡: 5.1声道声卡;
3个USB 2.0接口(2个前置,1个后置);
1个VGA接口;

    我们提供尖兵系列车载电脑销售和技术支持

联系方式:(0)13710579297 张全
           020-38896323   罗先生
          QQ 363009797 188089755 418833323

 液晶俱乐部http://www.lcd67890.com欢迎各地网友的到来!

网友Q:
呵呵

这里做广告的真多。

网友R:
430全系列都有超薄的。就是价格稍高

网友S(2007-05-05):
要是我,就用合泰的48R30A,裸片,自己帮定,不到3块钱

网友T:
好多好多哦,楼主说的是哪个啊

好多好多,楼主说的是哪个啊

网友U:
BGA的。S3C2440,功能多,$30

网友V:
很简单

TSSOP封装就是超薄型的呀,如果不行的话就用薄一点的PCB。

网友W:
freescale的种类多,有些 很便宜

freescale的种类多,有些  很便宜,一款4元多的你可到 艾睿公司查询

网友X:
哈哈,实在好笑....

从3、4元的到推荐30$的都有。。。

网友Y:
package不是问题,I/O也不是问题

价格才是最关键的.
LZ痛快点给个目标价,大家都好做生意.
一般8BIT,FLASH,
20PIN,32PIN,40PIN价格都不同
MCU么,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按PIN算价钱就好了.

网友Z(2007-06-04):
NEC MCU

可以选择NEC的UPD78F9222/UPD78F9234,性价比超高!

MSN:squirrel-t@hotmail.com

网友AA:
stc12le2052

stc12le2052 tssop封装,价格含税17% 单价:4元*币

网友AB(2007-07-13):
silicon labs c8051f

qfn封装 11pin功能决定符合要求

网友N:
对,有很多板子都是中间开个洞的.

对,有很多板子都是中间开个洞的.

网友AC:
只要是SSOP的封裝就可以了吧。

可以看看我們的MCU。我們有些是TSSOP的封裝,SH67P33C(20Pin/Max18 IO)
SH69P801(8Pin/6IO)
還有LQFP的封裝的。
可以看看我們的網址  www.sinowealth.com

网友AD:
如果只是单纯的IO功能的话,选用SOP或者SSOP封装

大部分芯片都可以满足要求,未知楼主要求几个IO口?其他资源要求呢?

网友AE:
我有,chinamcu@163.com

我有,不过是非51类MCU,10K价格在4元/PCS

网友AF:
对,开个洞。

芯片放在pcb的洞里面,我看过不少的板子这么做过,还非常漂亮。

网友AG(2007-08-16):
ATmega16

ATMEL 的ATmega16L_8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