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儿可以下载keil uvision3的**版啊?

楼主(2007-02-27):
我的程序编译时,不能生成HEX文件,请帮忙看下,是HEX文件过大超出单片机存取空间了吗?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5.12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4
".800.obj",
".EEPROM.obj"
TO "003"
RAMSIZE(256)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BYTE_PROGRAM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SECTOR_ERASE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BYTE_READ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ISP_IAP_DISABLE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ISP_IAP_ENABLE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BYTE_REA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BYTE_PROGRAM?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OFF_BEGIN_LE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OFF_OK_LE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OFF_ERROR_LE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IN?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EEPROM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EEPROM
    LENGTH:  0007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MAIN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ADDRESS: 11F5H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DF7H BYTE (174%) *
******************************************************************************
Program Size: data=128.4 xdata=128 code=4224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9 WARNING(S),  8 ERROR(S)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BYTE_PROGRAM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SECTOR_ERASE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BYTE_READ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ISP_IAP_DISABLE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ISP_IAP_ENABLE
    MODULE:  .EEPROM.obj (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BYTE_REA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BYTE_PROGRAM?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OFF_BEGIN_LE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OFF_OK_LE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OFF_ERROR_LED?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IN?EEPROM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EEPROM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EEPROM
    LENGTH:  0007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MAIN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ADDRESS: 11F5H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都是重复声明的问题

查找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多个地方重复定义了

网友B:
SN: Eval Version

试用版有2K代码限制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重复定义

楼主:

请问哪儿可以下载keil uvision3的破解版啊?

网友C(2011-05-11):
看不明白

网友D:
不能生成hex文件是因为你没有再设置里勾选 create hex fi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