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高手推荐!!

楼主(2007-02-27):
本人做课题需要这样一个51兼容单片机,
要求片内至少16位 100k A/D,(这个A/D最好可以采集mv信号)
        至少4K  RAM,
        至少16K ROM,
        16位PWM
        12 D/A
        I2C接口
价钱不限,那位高手推荐一个。

网友A:
单片机自带AD的,好象16bits的较少。

如果你要测到mv信号,我看12bits的就差不多了。
这很简单,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假如16位宽AD,基准电压5V,这么一来,
LSB=5.0/(2^16)=5.0/65536=0.00007629(V),已经是0.076mv,没这必要,而且成本会很高。假如用12位宽,5V基准,LSB也就1.22mv,3V基准的话,已经0.8mv的LSB,足够了。

PWM不太熟,其他的AD速率、存贮、D/A、I2C等,很多型号都可以满足。
喜欢用哪家的,上他的网站去一搜就全有了,呵呵

网友B:
C8051F060吧,可惜没带I2C,自己用I/O模拟吧

以下链接是C8051系列单片机选型表:

相关链接:http://www.xhl.com.cn/xxzn/xxzn.asp

网友C:
C8051F060中的SMBus与I2C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D:
那你得用AD公司的

ADUC834可以。 RAM自已扩一下。 足你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昨晚光考虑到A/D的位宽了,其实如果真要测几个mv的微小信号,加前级放大就可以了,那样应该更好实现一些(很多单片机也带有输入端放大的)

网友E:
用ADuC845吧~

除了RAM稍微小一点,片内RAM是3K,其余的要求都能满足~~

网友F:
请教单总线协议

Silabs有,具体的型号可以自己查一下.

网友G:
完全可以用C8051F060

参见:C8051F060简介
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