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keil编写程序生成hex有错怎办?

楼主(2007-02-28):
  小弟拿了一个资料上给出的已经通过的程序,在option for target"  "处的creat hex file 打勾了,编译后生成hex文件。可生成hex后只有几个16进制码。是不是软件本身问题?还是哪里要设置。
  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出现过这问题啊?

网友A:
也许是没有添加好源代码文件

楼主:
不会啊。

我使用easy isp打开hex的,资料上已有的hex文件打开后便显示出许多16制码。而我用keil另外生成hex,打开却是几个16制码。 软件有问题?该死!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软件可将c51编译成hex?

楼主:
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用keil就编译不出hex文件

  上网重新下载软件后安装也不行,哪位高手能否帮帮忙?

网友B:
你随便找个例子编译下

如果生成的没问题,那你看下里面的设置,和自己的比较下
还有,你编译时有什么警告阿之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