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7-02-28):
请问步进电机,0.9°/1.8°的二相电机,0.9,1.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8是整步,0.9是半步

网友B:
都是对的

楼主:
步进电机控制控制丝杠

步进电机控制控制丝杠进行XY二维平面运动,如何精确控制XY平面的步进啊,有谁做过的啊?

网友C:
步进马达直接连丝杠是较粗糙的

一般需要经过一级以上的齿轮减速后来细化步进角.
例如0.9°/1.8°步进角,经过1:10减速后,就细化了10倍.
齿轮减速要设计成能消除间隙的那种,齿轮减速优点是体积小,速比大,缺点是有间隙
若负载不大可用同步齿型带+齿轮来减速
也可用槽轮+钢带(或钢丝)来减速,
这两种方法体积稍大,速比较小,但无空行程

网友D:
可以通过细分电路达到更高的控制精度

网友E(2009-05-21):
步进电机细分是怎么做的

新手上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