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三级管的疑问,大侠帮忙?

楼主(2007-02-28):
我用8550和8050复合三级管驱动m150打印头,电路如下,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发出的波形,经过电阻后低电平不是很低,导致q3不导通,结果是打印线圈不动作,大侠们看看图,有什么问题

用两个8050和非门做成的同样电路就没问题,现在想省下这个非门就换了855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818232754.jpg

网友:
电路根本就行不通呀

网友A:
饱和压降太大,应该用场效应管或达林顿管。

网友B:
你把Q3的E经一电阻接到VCC上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C:
Q3接法完全是错的

Q3是射随接法,因为这样E-B结有一定压降才可以导通,所以导通的时候,E极电压不可能很低

把Q3的接法改为共射才可以

网友D:
按4楼的说法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