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片轮转法的疑问

楼主(2007-02-28):
大家好啊,我的单片机有好几个任务,想实现他们之间实时问题。考虑用时间片轮转法来调度他们。因为我不考虑移植别的OS了,所以只好自己写调度程序了。但是问题是:要想实时,选用的时间片不能保证每个任务都能执行完毕。比如:任务1和任务2在这个时间片内都没有完成,那么怎么来保护它们的上下文呢?在网上看大家写的一些51小调度系统也没有怎么明白。
希望各位前辈指导,谢谢拉。

网友A:
将任务撤成更小的呀

楼主:
to 谈的元

这样不好啊,失去了时间片调度的意义了。在我这个程序里也不好实现呢。

网友B:
不妨试试

  把你的整个程序做成几个MS内一个周期的实时循环,各任务的时间片以累加计数器的方式判断时间到否,那样更短时间内的实时循环运行!

楼主:
to sharpxcb

哦,有点明白了。比如我目前本来有2个任务。
task1:键盘扫描,完成时间大概需要30ms。
task2:采集处理数据,完成时间大概需要100ms。
那么我把时间片定为35ms,则task1能在一个时间片完成任务。而把task2分成3个任务(task2,task3,task4),time=0是全局变量,taskn_flag为任务执行的标志
在定时器T0中断里中,每35ms中断一次
void time0_isr()interrupt1{
......
++time;
if(time==1)task1_flag=1;
else if(time==2)task2_flag=1;
else if(time==3)task3_flag=1;
else if(time==4)task4_flag=1;
else time=0;
.......

void main(){
  if(task1_flag){
  ....
  }
  if(task1_flag2).....

但是如果先前的task2执行时间是500ms呢?这样是不是要分成好多任务呀?而且这样键盘扫描频率也太低了。
但是可以在这些分成的小任务里加上扫描任务如if(time==20)task1_flag=1;
我想这样行不通呀/

网友C:
采用状态机的原理,状态细分一下

用状态机,键盘扫描只要很CPU短的时间。

网友D:
.

键盘扫描根本就用不着一个时间片去处理它

网友E:
是的,应该采用状态机

以尽量释放CPU时间

键盘扫描都要30mS???
感觉LZ还没掌握方法哦

网友F:
状态机的原理

大虾们:
   解释下什么是状态机的原理?

网友G:
会用就行了,管它什么机

我用过非抢占式和抢占式的操作系统,现在写小程序一般也用分时调用,感觉处理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H:
任务切换保护上下文会需要很多内存开销的

键盘扫描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去处理。

网友I:
按键扫描30MS 你不是把等待也做进去吧

那么时间片还有什么意义 呵呵

网友J:
键盘扫描不算一个单独的进程

用其他方法实现键盘功能吧,没必要使用时间片来轮转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

我是拿键盘扫描打个比方的,意思是一个30MS的任务。我里边的键盘和数码管扫描都是放在T0中断里的,键盘消陡的20MS延时也是用于扫描那些数码管,而数码管的延时用于主程序执行时间片的。还有一些别的中断,置位了一些标志。在主程序里我参照了一些状态机的概念。但是老树写的那片**实在是难以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