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带LCD控制器的单片机啊?

楼主(2007-02-28):
请问大家,有没有带LCD控制器的单片机啊?

网友A:
pic

PIC也有很多型号

网友B:
问题是你想实现怎么样的功能,在选择单片机

网友C:
AVR也有带LCD控制器的

网友D:
AVR的好像是MEGA126

网友E:
飞思卡尔也有,好多厂商都有这个

楼主:
我查了datasheet,大家上面说的单片机都是带LCD驱动器的单片

大家说的单片机好像都是带LCD驱动器的单片机。。。我想找一种带LCD控制器的而且支持点阵模式不是段模式的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F:
搂住是说直接驱动lcd的MCU吧?有很多!!

网友G(2008-10-15):
台系,合泰的ht49系列

网友H(2013-10-25):
也想知道,希望有高手继续推荐,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