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案请各位给个可行性分析.(广大人士都必进来看看)

楼主(2007-02-28):
公司想用一个带AD/DA功能的51型的单片机(LPC915)做个一个飞机玩具, 大致思路是这样的:
     philips  LPC915是自带4路AD,1路DA的51系列的单片机.
     因为领导们想实现他们想出来的这个创意,并限期交给我这个初学者,所以我也在迷茫中.
     目的: 玩具的运动轨迹像一个抛物线.利用的一个单片机,
     1..玩具在上升段: 1.1 一边对涡论风机的转速测量(也就是频率),并记录入片内.
                      1.2 一边对一路信号进行AD(处理后的值).也记录入片内.
                     1.3  并希望 频率 与 AD的值 有个对应的"表". 比如当频率为100HZ~600HZ对应一个AD的平均值, 当频率为600HZ~1KHZ对应一个AD的平均值,......

     2..当玩具在顶端时,风机不转了,一切工作短暂停止.

     3...然后下降段开始,继续测频,此时频率是从小往大的, 风机向下转快了,这个时候DA开始工作了,查上面哪个表,当判断此时频率为多少时,把对应的AD 处理值存放的数据 放入DA的输入寄存器里,输出!

      问题一在于1.测频程序,得的连续频率数据怎么存储了 , AD后存放数据的那个寄存器只有一个,怎么存放连续转换的数据,并且还希望他们有对应的关系.  这里是不是需要建立数组,并且在下降段还要查这个"表")好象用IAP可以!

网友A:
你说的看不懂

你说的看不懂,你只要把大致需要处理的情况说一下,单片机能不能给你处理让大家给你想想。

网友B:
都是小意思,感觉LZ还没入门哦

楼主:
的确,我才刚刚起步,正在学习ing!

to 3楼: 新手请多多指教!

to 2楼: 原贴修改了! 谢谢!

楼主:
.......

大家都好忙哦!

网友C:
建议LZ加强表达方面训练

网友D:
空气动力学方面还有够你头大的,呵呵

至于单片机程序,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反而将会是你最先解决的。在此不多说,靠你自己边学边练才能快速提高。先把流程图画出来吧,越详细越好,逐步细化,对初学者而言,细化到汇编代码级别去……然后你的程序就出来了。其实对于初学者而言,一本51单片机的基础教材才是最有效的,呵呵。

楼主:
方案进程,遇阻,请教

   AD 和DA 单独程序已经调试通过了, 目前问题在于:

我已把风机转速处理为一定的方波,   目前通过TO计数器对外部这个方波进行计数,问题它的值要和我AD值形成一个整体,连续存到FLASH,并循环, 这个计数程序怎么和AD糅合了??

   有一想法:在玩具上升段,如果我每阶段共100ms,前10ms测方波,存到FLASH里面,然后后90ms,对另一路信号AD,AD值存到FLASH里面,这样总共要连续对应存放10次,也就是连续要循环10次,你觉的这流程有些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测方波,得到的是计数值是个10进制,并且到最后循环的时候肯定会大于65536.该怎么样形式存到FLASH里好些?如果以数组,该怎么处理了? 请教了!

网友E:
这个不难的,请问楼主是什么玩具?

网友F:
有点不是很明白,你这东西如何保持平衡?

难道象石头样扔出去吗?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变加速的运动吗?如果真要保持匀速运动这倒是挺难的。

网友G:
哎!

我觉得
大学教育把中文课程去掉真是一大失败

网友H:
一点也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