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干扰

楼主(2007-03-01):
我在做智能计数仪表时测试电火花抗干扰试验,电源端接入一只交流接触器。
现在发现当点动时,本机显示闪烁,偶而有复位,还有向下计数(正常的应该不动)。
请问大虾:应该主要在哪方面下功夫?
修改软件,重设软件陷井?
还是在硬件上多加几个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A:
最后是两者都要有改进

    我记得以前也遇到过一款烂MCU,很容易受干扰而复位,你可以在VDD与GND之间在就近MCU的地方加高频滤波电容(离MUC越近越好),对显示部分的驱动加上拉电阻,电路中再多些检讨,尽量走线避免共磁干扰;软件部分不妨在初始化部分加入判断系统是冷启动还是热启动后的标志(也就是在正常启动后对两个不用的RAM单元内写入某个值,重置后判断是否有值),如果是干扰复位后的热启动,可不清先前的那些RAM单元值,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复位前的系统状态,
    当然,这些都可能是下策,最重要的是要检讨你所使用的MCU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B(2010-07-27):
唉,很多时候并不是MCU的抗干扰能力不行,是接口做得不好,我觉得还是仔细检查下接口设计。

网友C:
MCU电源上可以考虑加磁珠或电感

网友D:
这也能穿裤子???
建议楼主做一下电快脉冲试验!能过4000V此问题就会解决。
这东西并不是和MCU没关系,有的MCU确实在这方面表现非常好,不过即便不行也可以外部的措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