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T1621跟HT1621B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3-01):
HT1621资料图不知道哪个引脚排列是对的

楼主:
看了上面的图我才怀疑1621跟1621B是不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不一样,后者自带振荡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用过

好像1621B的VLCD与VDD之间应该有一个电阻连接起来才行,

不然LCD无法显示。

网友C(2018-09-12):
VK1621 可以兼容替代以上两个型号,这几个型号我都试样过,最终上机用了VK1621的,测试效果这款性能最佳了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