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示波器看一个正跳变后5ms内的波形怎么看啊?

楼主(2007-03-01):
就是不知道怎么显示该脚电平变化后5ms内的波形

网友A:
将触发源选择为你那个通道,触发方式选择为上升沿

调节好触发电平,以及扫描周期和X轴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如果是定周期的信号,楼上方法正确

如果不是定周期信号如一串随机的码流,就只能用存储示波器了。

网友A:
数字存储示波器可以设置为单次触发,存储下来慢慢看

网友C:
RE

现在好多都是在用数字存储示波器了吧!!

网友D:
单次触发,5ms单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