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反汇编问题

楼主(2007-03-02):
    各位老大:本人是从事工控电路板维修行业的,在维修各种电路板中偶有碰到程序损坏的情况,有EPROM,有EEPROM,有serial EEPROM,也有FLASH,通常程序损坏时又没有其它程序可以copy
    听说有高人可以将芯片里面的二进制代码读出,反汇编成可识读的代码,然后将受干扰损坏部分的代码纠正过来,再编译后烧进片子。
    但具体如何操作还请高人示教一二!在此拜谢!

网友A:
反汇编

网上有反汇编软件可以反汇编出汇编程序,但如果称序损坏了反汇编的就不准了或读出来的全没了,大多数坏了以后程序就冲没了
反汇编以后可以在知道原理的情况下自己改一下程序(就是加一段或改一段),不过麻烦一点

网友B:
趁没坏时先备份

很少听说有坏这东东的
只有找原厂要了

网友C:
是想扒别人的产品吧^_^

没见过维修需要修到这种地步的,呵呵

网友:
好想法,不过我还没发现有人能实现

如果你能反汇编过来而且还能找出原来程序的漏洞,那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哈

网友D:
一旦坏了,就不可能恢复

楼主:
to mohanwei:

to mohanwei:是想扒别人的产品吧^_^
----------------------------------
扒别人的产品找个好的扒就是,何必拿个坏的东东去扒呀?

网友E:
几率很小

反汇编也要知道程序是用什么编译器编得吧!编译器种类很多。就算你碰到了也不一定能反成。高手都会给自己的宝贝加点佐料,不会让人轻易搞懂。。还是放弃吧

网友F:
有专做解码的公司

你可以拿一块好的给那些公司帮你解出汇编语言来,但要请高人来理解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