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查表编译出来的文件大小不一样

楼主(2007-03-02):
    最近在玩一个LED点阵,试了用两种方法来查表取字模,发现不同的方法编译出来的文件大小不一,方法一比方法二编译出来的文件小。是不是说第一种查表方法更优于第二种呢?大家都怎么查表的?
//已知字库zimo[][8]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zimo[][8];

方法一:
//求出字符data第row行的指针
const unsigned char *findcha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row)
{
   const unsigned char *p;
   p=&zimo[data][row];
   return p;
}

//发送字符串string第一个字符第i行对应的值
sendchar(*findchar(*(string+0),i));

方法二:
//发送字符串string第一个字符第i行对应的值
sendchar(*(*(zimo+*(string+0))+i));

网友A:
当有多次相同的操作时,当然第一种方法编译出来的文件小

第一种方法是把一个较复杂的操作集中放到了一个子程序中,当有多次相同的操作时,当然产生的代码较短,但因为有子程序的调用过程,速度会比第二种办法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