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显示两行各7个汉字,应该 怎么做大致造价要多少?

楼主(2007-03-03):
(无正文)

网友A:
30~40元吧

现在模块12232

网友B:
不知道搂住是做LCD的还是LED的?

不知道搂住是做LCD的还是LED的?

如果是LED的话:

首先一个LED模块(16*16)的好象就30多吧?

个人估计:
(16*16)*7*2=30*7*2=420 LED模块价格

驱动电路如果用74LS595一个模块使用4个至少也的10元吧。14个汉字也就是140元

其他自己估计算吧!

网友C:
你是用LED点阵模块显示吧

用16X16点阵,单色的,∮5,成本要300元。

网友D:
当然要看是什么显示方式和多大屏幕啦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E: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作和尚

网友F:
请问用一张纸加一只笔,可不可以实现显示两行各7个汉字,

LZ没有说一定是用电子器件啊。

网友:
没那么贵

定做的话,LCD图形点阵的128X256的也就30元RMB!
包括显示驱动芯片的选择,驱动电路设计,液晶背板的设计,升压电路的设计。
前提是不带背光...

网友G:
如果是用LCD来显示可以找96*32的模块

COG的会便宜一些,目前96*32的COG模块如果不要背光可以做到15块RMB以内。

网友G:
如果一定要做16*16的汉字,可能要找128*32点阵的模块了

LZ如果是想定做的话,可以找模块公司帮你评估一个合理的方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