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得到2.5V基准电压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07-03-03):
现在要给C8051F005的AD提供个2.5V的基准电压,用什么电压芯片好?我看过了,有说用MC1403的,但是那么便宜不知道稳定不,提供1.5MA的电流。还有LM136-2.5,好象比较贵吧。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TLV431

MCP1541-2.5

网友B:
LM136-2.5,好象比较贵?你的心里价位是多少?

网友C:
这种帖子发到模拟或技术交流比较好

用什么基准好,主要取决于精度要求,可是,你没有交这个底,所有的答案都没什么用了

网友D:
lm336可以不?

楼主:
谢谢大家。

最好在20元以下吧,不知道怎么样。我以前用的是TPS75725做2.5V基准电压,比较准,但是很贵,近70元,明显大材小用了。
我的AD是12位的。大家再给我推荐一下吧。

网友E:
LM385

LM385 20ppm, TLV431是100ppm/℃

网友F:
12位,5毛钱的TL431就可以满足了

楼主:
谁还有更好的办法 ?

大家赶紧来出主意吧。还有要给单片机C8051F005提供3.3V的工作电压,用TPS7333Q行不行?

网友G:
用TPS7333Q 当然行了.选择很多

LM1117, LM317 都是比较常用的调节器.

网友H:
lm336

lm336

楼主:
还有啊,那些稳压电源芯片...

还有啊,那些稳压电源芯片会不会把输入的电压也拉下来?比如我的输入电压是5V,经过基准稳压电源后输出2.5V,那么输入的5V还是5V吗?不会被拉下来吧?因为还要用其他DC/DC芯片把5V变为3.3V,还要用到5V呢。要是5V被稳压芯片完全拉到2.5V,那给3.3V的DC/DC芯片就没的5V用了。

网友I(2014-03-21):
2.5V 基准电压AD680JR

网友J:
直接用TL431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