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能否接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7-03-05):
请教一下:如果在P0口(如P0.2)外接一发光二极管和一限流电阻,再接一个+5V的VCC,能否通过改变P0.2的0、1状态使发光二极管点亮或熄灭?据了解P0口不能输出高电平,可否通过外置上拉电阻后实现以上结果?如何外置上拉电阻?

网友A:
re

接+5V上拉电阻可以!

网友B:
P0输出0来点灯不更好 哈哈

5v-电阻-LED-P0

楼主:
回3楼 如果这样,想熄灭LED似乎办不到

网友C:
3楼的说点灯更好就是不打算熄灭....

RT

网友D:
建议

先给P0口加个上拉电阻(10K),再将它当做正常I/O口使用

网友E:
3楼说的完全正确嘛

这样接电路LED怎么就不能熄灭呢?

P0口是个开漏口,里面其实就是一个N沟道MOS管。给P0口写0,这个管子就导通,LED就亮了;给P0口写1,这个管子就截止,LED不就灭了?

网友F:
真倒塌了~~~关断P0(=1)还能保持LED亮???

真想不通~~~

网友G:
hotpower 也被忽悠了啦?

网友H:
建议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I:
现在的老师太有才了!

网友J:
3楼

支持3楼

网友K:
我也支持3楼

网友L(2014-05-31):
请教一下:与单片机相连是发光二极管一般限流电阻的公式为:VCC-led压降/0.02,用红色的发光二极管与4.7K串联接到单片机上能亮,为什么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与单片机相连是发光二极管一般限流电阻的公式为:VCC-led压降/0.02,用红色的发光二极管与4.7K串 ...

串10K也能亮,你信不信,只是亮度的问题。你觉得4.7K能满足要求,那么不会有人说不能用4.7K。
再说你的公式哪儿来的,意思是说要20mA的电流么?普通的LED没必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串10K也能亮,你信不信,只是亮度的问题。你觉得4.7K能满足要求,那么不会有人说不能用4.7K。
再说你的公 ...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现在明白了,LCD在几MA时也能发光,谢谢啊~

网友N:
PO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外面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