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写程序问题

楼主(2007-03-05):
我一直都找不到好的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要驱动数码管,同时要驱动交流蜂鸣器,要演奏“DO,RE,MI”之类的声音。问题是在蜂鸣器演奏时,去扫描数码管,蜂鸣器中间有停断,造成嘶哑。大家有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
只是观念上的问题

    其实要是看你的蜂鸣器是用什么方式来驱动,我的思路是你的主程式循环要够快,若适当调整驱动蜂鸣器的每一个音节的频率持续时间是主程式循环的整数倍,对蜂鸣器频率发生的IO采用计时器的Timer Out方式变换不同的频率值,对LED数码管的扫描间隔时间不要超过人眼的感知频率(不存着闪烁),我想这两者处理起来,并不矛盾!

楼主:
主程序循环时间不定

谢谢楼上!
主程序查询事件的发生,调用相应的程序处理,循环的时间是不定的.

网友B:
可以看下你的蜂鸣器需要怎样的输出,

比如一定频率的方波,这个时候你在等待电平变化可以用定时中断,在等待的时间里可以去处理显示。

网友C:
合理利用定时器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是在定时中断中取反比较好,只不过进中断频繁些,另外程序也麻烦。

网友D:
随便说说

  支持5楼

网友E:
定时器分开, 端口也分开.

如P0.0-P0.6用于数码管的A-G,
P0.7用于SP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