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组怎样在一个项目的多个模块中申明

楼主(2007-03-05):
(无正文)

网友A:
re

在一个模块中声明,
然后再在另一个模块中引入!
比如有两个程序文件都要调用该数组。
则可以用
extern
引入

网友B:
直接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C:
在用到的头文件里用宏条件来申明

网友D:
随便说说

// 定义
unsigned char array[10];

// 声明
extern unsigned char a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