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为什么总是把单片机的P3.0脚电平拉低?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用PNP管子

不过你这个问题你加个10k上拉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是否单片机IO口配置有问题?

或者测一下继电器,是否内阻太小,串个电阻试试,不过一般不太可能是这个原因。
估计就是单片机IO配置不对。

网友C:
P3.0上拉2K,R18选2.7K

追究P3.0脚电平无意义,拉低原因是内部上拉电阻和R18分压了~~~

做为驱动,R18=0都可以~~~,因为驱动和限流都由R18承担了~~~

网友D:
用低电平有效来驱动输出吧

网友E:
同意4楼意见!

我认为继电器要串个电阻,不然当继电器打开的时候电流很大!

网友F:
单片机的驱动电流有限,加个上拉的就可以了

楼主:
原本R18用1K的时候,out30被拉低到0.8V

原本R18用1K的时候,out30被拉低到0.8V,并且C极有100Hz频率(由于把B极的噪声放大?看起来很像,因为波形有不停的低脉冲线)

现在换成5.1K,竟然out30脚上都有100Hz的方波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上拉后把R18换成二极管

不要管out30被拉低到多低~~~你又不是想再读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