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啊!关于93c46。

楼主(2007-03-06):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禁止写93c46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要调用两次才能成功禁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void EWDS()
    {
    tBYTE Order_93c46,i;
    SK93c46=0;
    CS93c46=1;//选中
    Order_93c46=0x80;
    for(i=9;i!=0;i--)
        {
        DI93c46=Order_93c46&0x80;
        Clock93c46();
        Order_93c46<<=1;
        }
    CS93c46=0;//不选中,以降低功耗
    }

网友A:
i!=0这个判断条件有问题,修改一下。

楼主:
谢谢。

谢谢 jasonell !
不过始能程序中也是用的i!=0,却能成功呢。不调Wen93c46()用不能写,调用了就能写了。
void Wen93c46()
    {
    tBYTE Order_93c46,i;
    SK93c46=0;
    CS93c46=1;//选中
    Order_93c46=0x98; // 10011XXXX
    for(i=9;i!=0;i--)
        {
        DI93c46=Order_93c46&0x80;
        Clock93c46();
        Order_93c46<<=1;//由高到低
        }
//    DO93c46
    CS93c46=0;
    }

楼主:
请高手来帮忙啊!

请高手来帮忙啊!

楼主:
高手,你在哪里?

网友B:
随便说说

  对着DATASHEET写不会有问题的,应该是你软件有点小问题.

楼主:
谢谢。可能 是什么问题呢。看来我还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