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晶体管阵列芯片?

楼主(2007-03-07):
单片机驱动8路光耦,图如下:
1.如果不用NPN控制光耦,直接用I/O口,则单片机共需输出8*16mA=128mA,51单片机允许这么大的电流吗?
2.如果每路都用NPN+电阻,太占地方。有没有集成这8个晶体管的芯片呀。
另外ULN2003只有7路,而且饱和压降太大1V。有压降小的吗?还是8路的。
3.有参数和ULN2003类似,但是8路输出的吗?大家回复一下,多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ULN2803。

有没有门电路可以替换8个NPN晶体管?
要求门电路能承受总共128mA电流!3.3V供电

网友A:
ULN2803应该没问题

128mA电流小意思~~~除非发射极不共地...

楼主:
找到了,或非门74LVC02行,输入输出24mA,3.3低压供电。

楼主:
其它门电路也行,找起来真累呀!

网友B:
楼上,我感觉有些问题

你这样做,如电路真的按你的参数运行的话,你那个门电路可能要承受不了;
你可能用的是TP521光耦?你最好还是换一个电流传输比高一些的光耦,这样对你会有好处。
如可能的话,改成串行的595驱动。

楼主:
谢谢MCUATMEL回复。

或非门74LVC02是4路的,所以要用2片。每路是16mA的话,共4*16mA=64mA,电源3.3V,每片需211mW,而74LVC02是500mW的,我这样算,芯片应没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我最高脉冲也就800PPS,TLP521的30uS时间绰绰有余的!希望大家多交流,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