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O口接一个发光二极管,能亮吗?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什么单片机了,每种单片机的I/O灌电流、拉电流不同

楼主:
PIC的,顺便问下,LED最大电流多少?

PIC16C57,
LED 是最常用的那种红色的。
谢谢了

网友B:
随便说说

  一般灌是没有问题的,拉的话要看具体的MCU了,PIC的好象灌,拉都可以,推荐使用灌方式.

网友C:
可以

灌拉都可以,要价线刘电阻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P0

看datasheet,一般很多普通的51,P0口可以接受一定的灌电流,其他口不行。而且这个电流也不会很大。一定要看datasheet否则你的mcu烧焦了就~~~

网友E:
能亮,最好用灌电流方式,串一个1K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