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AT89C51后,温度测量的不能正常运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3-08):
程序在防真时,功能全部可以,但是下载到板子后,电路板的功能中时间显示及键盘的都可以,就是温度测量不行,能帮忙分析原因吗?温度测量的为IIC协议???

网友A:
时序不对

仿真时较慢,写片就快多了。
把IIC频率改小。

楼主:
re

温湿度测量的芯片具有IIC接口,单片机(晶振:12MHz)是模拟的,SCL时钟信号高/低电平周期最小值为4.0/4.7us,模拟时时间只能延长,不能减小;我减小了周期,下载到片子后还是不行??///

网友B:
频率太高,可能你的IIC设备不支持这么高的

IIC总线频率,还有你的IIC总线的上拉电阻是多少?

楼主:
上拉电阻4.7K,IIC总线频率10MHz

IIC总线接口芯片最高频率10MHz,单片机选用的频率12M,我加了空操作指令来延时,来调整时序

网友C:
IIC总线频率10MHz??? 这。。。还是IIC吗???

楼主:
该芯片的DATASHEET上介绍

SCK频率范围4-6MHz,最高不超过10M

网友B:
可否把该芯片型号透漏一下

我想看看这么高频率的IIC。

网友D:
时序问题

   温度的测量时序非常重要!

楼主:
re

问题就是,在线防真一点问题都没有,下载到片后,就不行了。郁闷啊

网友E:
有什么奇怪!

25X的EEPROM最高支持40M的时钟

网友F(2011-05-09):
又没有程序

网友G:
sht11好像是单总线的吧。

网友H:
应该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I:
通迅问题, IIC常用的不是100K频率?
写个测试程序在你的IIC通迅里面, 读到正确数据, 点个灯看下就知道; 你读没读到数据了, 在没示波器的情况下好用.

另外单片机振荡频率是12M; 不是说他能输出12M的频率.  51能输出的最大频率为2/最小指令周期+JMP指令周期. 所以理论上他最大读入的数据串频率为 2/最小指令周期+JMP指令周期; 实际上的读入数据串频率比这个值要小很多, 你不可能只做读,而不做其它事情.
弱弱的问下, 你用的89C51片子, 能读10M频率的数据串? 是不是10K打错成1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