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RTX51-tiny中的问题 用过的高手进来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7-03-08):
RTX51-tiny系统基于时间片轮循的,有一个问题,
时间片的长度是怎么设置的啊,现在系统默认的设置是10000个CLK和5个时钟滴答,也就是说每个时间片是50000个时钟周期,那么这个时间片的长度怎么更改呢,还是不允许更改???????????????
用过的高手帮忙解决啊!!!!!!!

网友A:
有CONF_TNY.A51文件

手册中说
RTX51TINY可以配置,
在c51lib下有文件CON_TNY.A51文件,
里面有一项INT_CLOCK项,是说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的KEIL中确没有这个文件,真奇怪...

网友A:
到网上下载Keil完全破确版,这个版本里有这个文件

KEIL 7.06完全破确版..
修改CONF_TNY.A51文件的如下位置

; define Hardware-Timer Overflow in 8051 machine cycles.
INT_CLOCK    EQU    10000    ; default is 10000 cycles

在文件夹C51RTX_TINYGENRTX.BAT, 内容如下
REM This file generates the RTX51 TINY LIBRARY
a51 right.a51
a51 vers.a51
a51 rtx51tny.a51 debug
a51 conf_tny.a51
del rtx51tny.lib
lib51 create rtx51tny.lib
lib51 add right.obj,vers.obj,rtx51tny.obj,conf_tny.obj to rtx51tny.lib

修改了INT_CLOCK后,运行这个批处理文件.

楼主:
还是有问题啊!!!

我用的UV3,里面没有那些东西,但我找到了CONF_TNY.A51
把里面的INT_CLOCK    更改了可是没有区别啊!!!
求助!!!!!!!!!!!!!!!!!
谢谢,,
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就不能从程序上改吗?

网友B:
修改了INT_CLOCK后,运行批处理文件.

修改了INT_CLOCK后,运行批处理文件.

网友A:
也可以用源码来改

我下的这个版本原来有TINY的源码
在C51RtxTiny2SourceCode下。
这里有个工程叫RtxTiny2.Uv2,

当然打开这工程也行,

修改了配置文件后,
重新编译即可.
...会生成一个新的RTX51TNY.LIB

楼主:
谢谢turmary 解决了。。。

谢谢turmary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