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人帮忙 (AD7666)

楼主(2007-03-09):
 菜鸟本人在用AD7666和单片通信机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我给AD7666一个固定的电压输入 2.5V左右(来自8021)
不知道为什么  按照理论上来说经过模数转换后, 输出转换后的电压按照资料上介绍应该是个固定值,。但是我的AD7666输出 一直在3.3V到 0V之间不停的变化。检查了一下电路,确实找不出毛病。
   不知道错在那里。  哪位高手用过AD7666  能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

AD采样的数据有时是会产生波动的,要采用软件滤波,例如平滑平均值滤波.但是你所说的波动范围也太大了啊.

楼主:
a

我在单机里进行软件滤波了  但是没什么用
我是接着以前别人调出来的东西  继续加深的
软件是没有问题  应该是硬件方面
其实我这个是用在位置探测器上的
只要不动  输入就是2.5不变的
那么道理上输出转后结果也应该是不变的  好象是1.2V  按资料上说
有谁用过么

网友B:
可能是参考电压不稳

你用的是内部的Ref还是外部的?内部 or 外部的选择是需要引脚设置的。注意:Ref的输入或者输出旁路电容最好要按照datasheet的推荐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