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

楼主(2007-01-03):
下面的HEX文件中05表示什么? 在整个HEX文件的倒数第二行.

:04000005000000AD4A

网友A:
05 Start Linear Address Record

到网上搜一搜吧,大把答案

网友B:
你这是汇编后的结果吧,在具体环境下是不同的

网友C:
Hex格式

        while (HexFile.ReadString(OneLine))
        {
            char tmp[260];
            strcpy(tmp,OneLine.GetBuffer(260));
            if (strcmp(tmp,":00000001FF")==0) break;
            int    recordlen = recvalue(tmp[1]) * 16 + recvalue(tmp[2]);
            long address = (recvalue(tmp[3]) * 16 + recvalue(tmp[4]))*256 +
                            recvalue(tmp[5]) * 16 + recvalue(tmp[6]);
            if(address<=min_adr) min_adr=address;
            if(address>=max_adr) max_adr=address;
            for (i=0;i<recordlen;i++)
            {
                 unsigned char codevalue = recvalue(tmp[2*i+9]) * 16 + recvalue(tmp[2*i+10]);
                 mobcode[address + i] = codevalue;
            }
        }

网友D:
好象没有05的

网友C:
Hex记录的类型

记录的类型;
0 数据记录
1 记录文件结束
2 扩展段地址记录
3 开始段地址记录
4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5 开始线性地址记录,后面则是真正的数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