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上走3A的电流,要设置多宽的线??

楼主(2007-01-03):
另外一般的两芯插头,那种绿色的能否承受住3A的电流呢?

网友A:
插头有标电流,2EDG标15A

我实验过:线宽2.54mm,2EDG插头,连接AC220V、1200W灯泡
不过走线要把阻焊打开,这样可以上锡增加厚度,ATX电源的PCB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线宽2.54mm,强!

5.08间距的接插件一般允许通过的电流都比较大的;
具体数值要查厂家的手册;同样的封装高度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至于PCB的线宽和通过的电流值,给你找了一个参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3163356750.pdf

楼主:
多谢两位了

我想把线宽设成40左右,然后再电路板焊好后,采用飞线(铜线),可行呢?

我说的是这种插头能经受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B:
如果是5.08间距的,300V3A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好的品牌一般能达到300V8A以上;
你可以去找厂家要资料;或者买一个来看它上面的标志;

网友A:
兄弟,我说了阻焊层在这部分打开的啊

线宽2.54mm,但是厚度不是微米级的,上锡之后电流通过能力很强的。
可以看看ATX电源板、UPS等大功率的板子,几十A还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呵呵跟兄弟开个玩笑,2.54mm,相当于100mil,不小了;

楼主:
呵呵,是哦各位老哥

2.54mm100mil太大了阿
40左右爱差不多阿
那你说像我那么搞得话成么?
还有我的接线柱是160mil的,电压不超过25V,电流为3A左右

网友B:
那你就把阻焊层打开然后自己搪锡好了;

160mil?应该是150mil3.81间距居多吧!
你使用PCB端子台搜索看看技术资料吧
个人认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2.54mm上100mil吗?请问7楼!

我怎么记得.............

网友D:
麻烦了,那我的5V/9A的线路岂不是要完蛋了.

我已开启了阻焊层,但是线宽只有2MM,能否焊接铜条解决这个问题啊?板子马上回来了,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电流的电路板.怎么办?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如何补救啊?......

网友D:
顶一下,没人出来指点一下吗?

楼主:
请问那种白色的100mil的排针

通过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E:
_

上面露铜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