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程序 SST39SF040怎么老是写入不成功

楼主(2007-01-03):
。。。。。。。。。。。。
unsigned char byte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readData=XBYTE[addr];
    delay(10);
    return(readData);
    }

void byteProgra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XBYTE[0x5555]=0xAA;
    XBYTE[0X2AAA]=0X55;
    XBYTE[0x5555]=0xA0;
    XBYTE[addr]  =dat;
    delay(1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
    CS1=0;            //片选
    bank(0);
    byteProgram(0,0X21)
    temp=byteRead(0);
    CS1=1;
    writeCommand(0xc0);
    writeData(temp);
。。。。。。。。。。。
    }

以上程序写入了,一直在内部存储器里,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大虾帮帮忙

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要先关闭写保护

楼主:
不是很明白,请具体点

CE=0  CHIP ENABLE 了
WE   接MCU的WR

data sheet的时序里面也没提及写保护啊! 请赐教!

楼主:
不是吧!没有哪个能帮忙解决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