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实现曼彻斯特编解码?

楼主(2007-01-04):
用定时器+IO捕捉效率低,处理复杂,想利用UART,两倍波特率,调整数据内容来实现,传输的效率低,但是处理起来简单了,不知可行否?各位XD给点意见,多谢!

楼主:
用于无线方式

网友A:
RE:

可以用带捕获功能的单片机,现在很多MCU都有这个功能,如单片机任务不多,可以直接用普通的I/O口

网友B:
re

用定时器+IO捕捉效率低,处理复杂...????

不要这么武断好不好?

网友C:
用UART不可能的

随便用什么方法都会“处理复杂”的,
但“用定时器+IO捕捉”不见得就“效率低”

建议你去我得Blog看看SAA3010的解码程序

网友D:
有编码程序吗?

网友C:
编码很容易的啊,这也要程序?

网友E:
不能用UART,除非编码是通过串口发送的

否则没有符合串口规约的起停位,串口如何工作?

楼主:
一点想法

使用无线方式传输,接收部分总是有杂波,所以才想用编码的方式来过滤,收发都是自己的设备,协议可自定,所以自由度大一些.数据肯定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既符合曼码的编码格式,又符合UART的接收格式,当然这样做传输效率会有所降低,但便于软件实现上,也减少了处理硬件上的开销.

当然这只是应用中的一种特例,有相当的局限性,不具备广泛性.

网友F:
简单实验成功

曼码的10(1),01(0)解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关键是每位数据发送前没有同步头了呀
我也是按楼主的思路做的,利用波特率的概念来解码,在我的FPPA TM上解起来相当稳定的,可是同样的方法用在51上就没有那么稳定了,因为在FPPA TM上可以专门安排一路PC来接收IR信号,不会被任何事件打断.我的IR信号是1.68ms每位,已经精确到了80us,用中断太浪费资源,用延时又可能被打断.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曼码的无线传输呀!

网友G:
我的解码方法,不知适合你?

先捡出同步头,再把把数据(010101.....)检测记录在RAM中(类似数字存储示波器),等接收一侦后再解码。在检测电平时检测三次,三取其二。

网友H:
这样就OK!

我认为这个解码和普通解码一样.
最好采用延时等待,用定时器进行时间校准.读中点电平,然后开始等待H或L,一旦等到电平跳变即开始定时(及在timer中加一句减法就可).消除误差积累.
多次验证,OK!

网友D(2007-03-27):
没办法也.俺笨也.

10(1)高低电平俺不会发送,01(0)低高电平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嘿.

网友I(2014-04-08):
怎么获得同步头呢,哪位大侠给个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获得同步头呢,哪位大侠给个方法

协议定的.一般可以用连续的几个1啊,或者特征字符都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协议定的.一般可以用连续的几个1啊,或者特征字符都行的

谢谢,现在做读卡器读5577卡,卡片发出曼彻斯特码(协议已定死),自己不能定义,看来按照手册上协议来了,再次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谢谢,现在做读卡器读5577卡,卡片发出曼彻斯特码(协议已定死),自己不能定义,看来按照手册上协议来了 ...

那你的协议上面肯定有同步方法啊,这还更省心了啊

网友K:
放段你的代码出来,瞧一瞧,嘻嘻...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那你的协议上面肯定有同步方法啊,这还更省心了啊

是,数据前有4个位时间固定的 分别为:1,只调制无升降沿,1,只调制无升降沿

网友L(2017-11-22):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这个解码和普通解码一样.最好采用延时等待,用定时器进行时间校准.读中点电平,然后开始等待H或L,一旦 ...

等待电平跳变效率低

网友M(2020-12-04):
今天终于把曼彻斯特解码 写出来了

接收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