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开关的选择?

楼主(2007-01-04):
我用单片机设计一个项目,需要对10路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和A/D转换,这样就需要用到模拟开关,打算用16选1的,我找了找,有AD7506、CD4067等可以选择,但这些型号芯片与单片机连接还需要锁存器,电路板大小有限,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带锁存功能的模拟开关?我感觉既然有需求,就应该有这样的产品吧,请TX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贵一些

adg426/526a等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我下午也刚查到,ADG526A,你说的426我还没看,感觉带锁存功能的模拟开关不多啊,不象普通的16选1开关,一划拉一大把,呵呵!
   另外,我还想在请教一下,如果用锁存器的话,请给推荐几个型号,总不至于还用20年前的74LS377吧?

网友A:
通用的锁存器就那么几个,可考虑573/574

还可考虑用移位寄存器,不用拉那么多线595/164等。

网友B:
cd4067非要用一片锁存器才可以?

难道单片机的io输出不锁存?

楼主:
呵呵

io输出要复用啊,单片机不能只带单个外设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