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电话忙音

楼主(2007-01-04):
(无正文)

网友A:
用数字滤波器,有专门的芯片,不贵的

网友B:
好像用LM567比较方便,就是有点费电

忙音是400Hz的,用LM567配合适当的晶振和少量元件就能检测400Hz的信号,当然就能判断忙音了,你查一下,还有可能有更好的芯片,包含其他功能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软件进行电话忙音检测的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单片机软件进行电话忙音检测的经验,请指教一下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C51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C:
现在有彩铃,这些都没用啦

网友D:
用锁相环

网友E:
用HT9020B检测

楼主:
有用过HT9020B检测忙音的吗

有用过HT9020B检测忙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