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编译之后生不成.HEX文件?

楼主(2007-01-04):
请教各位高手:
    我的程序编译之后,提示没有错误和警告,但是就是产生不了.HEX文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附 :用的是keil51软件,C语言编程。

网友A:
在工程属性里面把生成HEX钩上。

在工程属性里面把生成HEX钩上。

网友B(2009-08-18):
上楼对的!顶

网友C:
2楼是对的。没新建个工程都得这样做一下

网友D:
呵呵,兄弟是初学吧

网友E:

请看上图,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