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MOS图象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问一下各位高手,从SENSOR采集的图象像素是R/G/B单色的,
是怎样转换为RGB三色的?是通过软件插入的吗?

例如:CMOS的像素尺寸是640X480的,每个像素只有1种颜色,
      在PC中每个像素有3种颜色,其他2种颜色是怎样得到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做过,同关注……

网友B:
如果是RGB的话,本来就是三线加同步传送。

楼主:
输出是单色数字信号

输出是单色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

网友C:
R,G,B单色?什么意思?你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D:
没搞过,不过在pc里不调用api显示图片涉及到算法问题

楼主:
美光或者豪威

美光或者豪威啊,输出的是单种颜色的数据啊

网友E:
不是单色的数据

你仔细看下它们的datasheet
我记得有YUV和RGB两种模式,RGB一般是565格式好象,如果是8位的,应该是422格式,总之不是单色。。。

网友F:
用RGB求出光强灰度色度

网友G:
LZ基本概念不清哦

楼主:
我查过资料了

我查过资料了,sensor的排列如下:
RG RG RG RG RG RG。。。。。。。。。
GB GB GB GB GB GB。。。。。。。。。
每次只能输出一个像素的数据如R,也是R一种颜色的信息,
但是在视频流中要求是RGB三色的数据,其他两种BG从相邻的单元中提取

网友H:
软件插值,求算数平均值

RGRG
GBGB
RGRG
GBGB
例如2行2列是B,B的分量=B
B的上下左右各有1个G,G的分量=算数平均值。
同样B的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各有一个R,R的分量=算数平均值。
在边角的像素特殊处理,原则是相同的。

网友E:
你有没有仔细看过datasheet呀

无言。。。。

楼主:
我看了

谢谢杨工了。。。

mikesullen 我看了,你说的是小于130万的。
大于130就不象你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