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用KEIL C编写的程序,编好后,能否看ram使用情况

楼主(2007-01-05):
(无正文)

网友A:
分情况的

如果用软件仿真的话,直接可以察看内部ram的情况,具体可以找keil的资料。
如果是硬件仿真的话需要仿真器的支持才行。

网友B:
楼主是要看ram的占用大小吧?

网友C:
都可以的

楼主:
程序编译后有一句如下。

Program Size: data=77.7 xdata=0 code=6717

data是不是就是ram的数量,但怎么还带小数点的?我用的是89c52,内部256字节的ram,是不是我用了77.7字节ram?

网友D:
共用了77个字节+6个位吧

网友E:
看看*.h51文件,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内存分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