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部分芯片工作,还有一些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如何

楼主(2007-01-05):
我在仿真机上,程序都正常,LED灯会刷新亮着。
把程序烧到芯片AT89C51后,
一通电,就亮了几个灯,不能正常刷新。
看这样子好像是在加电后部分芯片先工作了,而有些芯片没有工作,所以在运行时出现了问题。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要加入什么代码才行啊?

我安上了看门狗后,正常显示了,但是一直在闪,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喂狗,所以芯片不断重启。

由于一通电,部分芯片工作,还有一些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希望有前辈能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可能出现一半不工作的情况,检查你的程序对不

仿真和实际有差别,建议少用,尽量在实际环境中调试程序

网友B:
re

1。建议你在程序的开始加一个延时。等待其他芯片上电初始化后再开始跑你以下的程序
每个芯片上电初始化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建议你先延时等待一会。看看吧。。。
2。由于你没有把你的情况叙述的很明白,只能解答到这样了。。。

网友C:
一般因为系统时钟的原因

一些仿真器自带的晶振和板子上的晶振不同,可能导致仿真和实际运行的系统时钟不同,导致程序执行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