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设置

楼主(2007-01-05):
请教: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设置;有关在c中嵌入汇编怎么设置的?

网友A:
不用设置吧

汇编程序另外写一个文件,在c文件中用extern声明其中的汇编函数就可以了调用了吧,呵呵,至于写汇编函数文件按照规定格式写就可以了.

网友B:
asm

1:#asm

  mov var,r0

  #endasm

2:asm(mov var,r0)

网友C:
用C,然后勾选文件的ASM选项以生成SRC,这就是标准的壳了

最好将SRC文件另存为ASM文件
项目中去掉这个C文件,加入这个ASM文件编译即可

很少几句汇编的话就用嵌入汇编(楼上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