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怎么能驱动三个数码管呢?

楼主(2007-01-06):
在该图纸中,595怎么能驱动三个数码管呢
因为我查了手册595的拉电流是UA级别的

还有一个疑问,人家说2803驱动能力很强  输出电流有500MA
这500MA是指拉电流还是灌电流。。。
--------------------------------------------------------------

网友A:
动态扫描,你的图画错了

有个专用IC ??B595是强推挽输出的,不记得型号了

2803的这500MA是指灌电流

网友A:
查了下6B595是开漏输出的,但74HC595是推挽输出的,几mA没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他的资料错了还是看错了

74hc595明明是推挽输出的,最大输出20mA,怎么就成了几uA,费解

楼主:
个人分析

不好意思
是看错了
-----------------------------
但该电路是可以运行(动态扫描)的

我在想74HC595的拉电流只有7、8MA
而2803的灌电流有500MA
驱动三个数码管是不是靠2803阿!!,但感觉要使数码管亮要靠拉电流来驱动,灌电流只是来满足一个要求。。。

网友C:
没有必要

3个数码管,完全没有必要使用595,直接采用单片机动态扫描,11个i/o口就够了,经济

楼主:
楼上讲的没有错,我这是部分阿

楼上讲的没有错,我这是部分阿

网友B:
有没有必要使用595不是看上边一点图就可以做出决定的

除他本人外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外围电路?选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没有这些条件就说完全没有必要是不是太武断了?

楼主:
回答楼上

我是在IO口不够的情况下使用595的。

单片机用的是sm8958

你是不是觉得这电路不好啊??

网友D:
三位数码管

静态显示需要三片595,动态显示需要两片595。
两片595可以动态显示8位数码管。
这类芯片输出的最大电流值是保证输出电平的电流值,实际上动态显示数码管并不需要保证电平,所以可以超过手册所载的输出电流,芯片并不会损坏,瞬时用到50mA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