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D2上电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1-06):
 前几天我的P89V51RD2上电工作还正常的很,今天突然之间就不能工作了,RST电平为低,(/PSEN)和EA为高,晶振也是正常的,怀疑是单片机没有正常上电复位或者是器件已坏?
  RST本来是用看门狗芯片复位的,由于这里电源地干扰太大,看门狗老是复位,就将其输出脚悬空的,没有接到单片机上,但是前面10几个这样做都是好的,这是另外一批器件就出现了这种问题,郁闷的很。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单片机是在工作,就是运行的程序不对,因为我用示波器看ALE的波形有周期100ns的不规则方波出现,不知道这是不是已经工作的表现?
  还有就是不能进入ISP编程模式,老是提示器件已经加密了,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加密过阿,谢谢!

网友A:
把ISP程序搞掉了?

89V51先要进入ISP区,在确认不会有ISP操作后才会将前8K空间切换到用户区。

楼主:
已解决!

重新换了一块89V51则正常,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了额?
另外这块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原因是什么尚不清楚,本来打算用并口编程器檫写的,一时找不到就直接换了,呵呵

网友B:
isp状态可以配置以下,让他检测一个引脚,然后进入...

网友C:
re

一般情况,

肯定是这个原因,

其ISP代码被您擦除或者破坏.
只要用编程序器恢复一下就可以,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恢复,
下次可能还会碰见这种问题.

网友D(2014-03-17):
NXP P89V,P89LV MCU器件原厂持续供应:
P89V51RD2FBC   TQFP44   800PCS/BOX;
P89V51RD2FA    PLCC44   1300PCS/BOX;
P89LV51RD2FA   PLCC44   1300PCS/BOX;
P89LV51RD2BBC  TQFP44   800PCS/BOX;
  欢迎广大用户垂询. 同时提供P89V,P89LV MCU 技术支持及烧录服务.
Sam Yu 俞生
舒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021-60936290~2, 152-0185-4033
sam@chipmen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