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2):
如图, 在dxp中区域布铜可以任一角度,很不好适用。使用polygon pour多边形布铜,可以产生如图的效果,怎样通过设置可以让方孔可以完全被铜覆盖。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個問題!

楼主:
是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的办法只能是在加区域覆铜。在dxp上覆铜有三中方法:
place fill, place copper region和place polygon plane.
三种的情况分别如图:
对第三个情况怎样让方孔完全覆盖,而不是用前面两种方法。在protel 99中没有此问题,它里面的区域覆铜可以设置要求的。

楼主:
没有什么东西阿

网友B:
强烈建议做成热焊盘!

就算要过大电流,也可手工从焊盘上拉出很粗的线。

网友C:
等你焊盘焊不上锡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