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小時加班趕出来的板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3-22):
底层

怕!一下变得这么小

网友A:
看看插件孔的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B:
0.8mm插件孔己做过办OK

网友C:
要做小的话为什么不用贴片元件呢?

网友C:
一个LED板怎么搞出这么多元件呢?

网友D:
漂亮

自叹不如呀.....佩服佩服

网友E:
美观

真是漂亮..

网友B:
复:XWJ

1、因为是趕着要,而手头上沒有现成的贴片件
2、这不是一个普通LED线路,是一个能同时对8路检测信號比较的比较器,实际装起来是用8块同时检测64路信號狀態。

网友C:
嗯,不错!密度相当的高

网友F:
安装孔周围空间太小了,不好上螺丝啊。

网友G:
安全间距没问题吧

网友H:
樓主!請問你是怎么把板子分層顯示并且輸出的?

网友B:
RE

复14楼:间距沒间問題
复15楼:设置层面后直接COPY

网友I:
布局有些问题?

走线不太规范!两层都是横向走线,说明元件布局还不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