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请教高手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线路板在所需元件焊接完成后的调试过程中,随着电压的增加,线路板元器件会发出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双面板没有遇到过,多层板基本都会发出声音.大概是元件自激声,可是采取了很多措施,都不能解决。期待高手的回复!

楼主:

我曾经做了12种布局布线的可能,但是依然没有解决发声这个问题。我把电源这块的原理图共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不吝惜口水,多多指教~~

楼主:
电源原理图

楼主:
怎么图片总是显不出来呢?

网友A:
是电源吗,会不会是变压器的声音,,因为磁隙太大声音就会很大,,改进工艺吧,把磁芯接缝出磨平,线圈浸胶会好很多,如果是电路板发声的话,,考虑一下线的间距和线的宽度,,必要的话在线宽不够的线上堆锡或加铜丝。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提供信息~是电源,但是没有用到变压器,用了电感,大概就是和你说的差不多吧,电感的缠绕松紧度在频率比较低时也会导致发出声音,谢谢~~~

网友B:
呵呵```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的啊?

楼主:
呵呵

我是做汽车仪表的,具体说是工程车仪表,电源这块出了点问题,楼上朋友方便介绍一下自己吗?可否认识一下?我的email:haiyan830415@163.com。

网友C:
电源板要做多层板....那这电源输出一定好多还是??
争取把图上来,没图瞎子摸象,不好说....
不知道你这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D:
问题

这类问题我还没有遇见过,最多也只是有变压器发声的。

楼主:
我再试一下将图传上来,我电源不是单单的一块线路板,与整个系统一起的,4层、6层都出现过此情况,6层板我讲究很多的,只有3层布线。电源是开关电源。

网友E:
没见过……建议你用一个指向性强的麦克风,探测一下

声音的来源,以及频率。

估计是电感质量不好……

网友A:
电流是多大啊?用是那种竖着的手工绕的吗??可是考虑用磁环的,要军工级磁环的!!!

楼主:
借助麦克风来探测声音是个好办法呢~谢谢~!电流在200mA时声音挺大的,已经初步怀疑是电感问题了,我也找了TDK电感的样品,下周试一下,谢谢各位大侠仗义相助!!

网友F:
咱遇到过,是电感发的声音

楼主:
请问16楼高手,你们后面采用哪家公司电感解决的此问题啊?我在向TDK电感要样品,可是一直没有到,不知道可不可以,也不知道其它哪个厂家的可以。

网友C:
-----

你这是一个升压电源,输出有24V/2A以上....这种BUCK管子可达到3A哦
电感发声音,我还没遇到过,....
呵呵,其实我做开关电源也就四个月左右....

网友F:
高手不敢当,我们用的是TDK的

我们原来用上海正恭的,有的会出现发声的现象!!
呵呵
18楼的有没有观察过大的整流桥后面的电抗器,它发出的声音让人心脏不舒服:啸叫

楼主:
18楼

不是升压,是输入24V,从右往左看,~~

网友G:
在做MP3时,有类似此现象。

MP3的LED背光电路的电感,在升压一瞬间,就会发声窜到伴音里。不错,是电感声。

网友H:
????????

我们也用LM2575,正常工作电流是300MA.可以试着将LC滤波电路改为电容滤波.

网友I:
太简单了

 原理:

  电感参数不对,一般是感抗太大,处于一个临界值。pwm调整过程中,当电流增大时,占空比基本到极限,pwm还在拼命的调整,导致电感输出杂破频率过大,不稳定,

  应该有的板子是好的。

 解决办法:

   仔细读大datasheet,根据电流电压参数,从新确定电感和电容值

出现问题原因:

  工作不仔细,

  不会运用基础知识

网友I:
问题太大了

100uh电感,用4.7电容,谁叫你的?仔细计算一下

fb的连接不对。

  总之,一句话,此电路问题多多

楼主(2007-04-22):
???

真是郁闷!!我换了电感,用了不用厂家的,TDK的也用了,用了不同感值,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

真是郁闷~~~我换了不同厂家电感,TDK的也用了,不同感值也用了,都没用!!!

网友J:
~~~~~~~~~~~~~

18楼的真是好眼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