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PLL的地是单独用一层好还是在数字地上分割好

楼主(2007-03-29):
看有些FPGA的数据手册上推荐,PLL的模拟地单独用一层,偶觉得这样做的话,两边的信号层上的数字信号噪声会耦合到模拟地,干扰模拟信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关系,不用扣这么死,要不两层板的岂不没有生存空间了?

我都是简单的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