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的PCB?(图)

楼主(2007-03-31):
看起来外观不错
想做这种
请问是什么材料、工艺?
价格如何?

网友A:

好像是陶瓷的,据说比较贵!

网友B:
是不是就是上了白色阻焊?

网友B:
应该就是个单面板

网友C:
看不太清,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普通的PCB

外观也不特殊,其实阻焊油各种颜色都有,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你不通知厂家他们就按照默认的绿色给你做。

所以看到一些所谓“音响发烧友”动不动说某个进口机子内部用了“高贵的红色PCB……”我就想发笑。

网友D:
是“铝基板”PCB

散热好,强度高

网友E:
看不到背面

看不到背面,不好定是什么板,如果是FR4加白油就没什么,价钱一样,如果是别的基材就不一样了。

网友F:
在PCB厂见过

其实就是一种在普通的PCB板,表面做了白色的阻焊处理,你可以将白色的阻焊划掉,那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同意6楼的看法

成色能反映质量的,同样是绿油,颜色深一点的较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G:
象是CAM3

FR4的替代品,价格与特性略次与F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