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跳线过多,寻求高手

楼主(2007-04-04):
如图所示为去掉覆铜的样子,花了10个小时,最后的结果自己很不满意,顶层的跳线过多,该设计量较大,如此多的跳线对成本有一定威胁。现寻求高手,如能将跳线减少,可以有偿。谢谢

楼主:
板的顶层仅有靠上1/4处可以摆放元件(有一条丝印线的上方

网友A:
一点都不多啊,单面板就这样了……

你能布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_^

网友B:
为什么必须单面?

楼主:
回楼上,成本原因

网友C:
~~~~~~~~~~

降低成本并非只有把它画成单面板这条路哦.

还有板的面积,元器件的选择等等.

楼主:
回6楼和7楼

这是个电池充电器,结构的问题,板子最小只能这么大,上面并排排列4组电池夹簧,最大的电池是1号,所以没得缩小。

如果能帮忙减少跳线,万分感激

网友D:
o ,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E:
为嘛非得一体的呢,分开不好吗

网友F:
竟然是电池夹,那么可不可以考虑适当的加一根排线上去,也就是加两个座子,另个再作根线,插上就可以,,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跳线了

网友G:
可以

要PCB板厂在跳线的地放灌碳連通,就不用插跳线啦。

楼主:
回11楼与12楼,那样做的代价比跳线高

继续请高手,这个东西量大,省1分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