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07-04-05):
画了块板子,要复制成4份做一块板,单个文件有1M多(PROTEL99SE SP6),里面有泪滴和铺铜,在PROTEL下用"特殊粘贴"试了一下,在把泪滴和铺铜去掉的情况下可以复制成两份,其他均提示"内存溢出",我的内存有2G那!象这种板子不算大啦.请各位推荐一下办法,制版厂肯定能搞定,要是自己弄要怎么做呢?CAM350我还不会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其实拼板主要是拼外形,你可以单独建立一个文件,只把PCB的外形画好,然后再设计拼板,非常方便,这样厂家也能做好的.

网友B:
re:

“内存溢出”是说明99SE软件所使用的内存溢出了,不是你的系统内存不够用。
你不想让板厂拼,自己又不会用CAM工具(我想,GerberTool、FABMaster之类的你也应该是不会用的吧),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99SE只能搞正向拼板。
你的板需要四拼板,那就说明板子面积不大,文件1M多的话说明这块板子也并不复杂(除非板非常小)。我刚自己在99SE中试了下我一块1.7M的板子正向四拼板,很正常,完全没有什么内存溢出之类的提示。
我的建议:
1、请检查你的软件正不正常,或关掉重新运行一下试试;
2、优化WINDOWS和注册表,关掉不用的程序和进程等,特别是检查是否有病毒或木马等;
3、加大虚拟内存,不要以为内存2G了就可以不用虚拟内存了,很多软件(如PHOTOSHOP)还是一定要用到的。

网友C:
cam350

一般PCB厂家用CAM350

楼主:
我拿回去在我的P2.4上再跑一下看吧

很奇怪,同样的板(4倍面积)我原来用512M(可能都没有)的机器画得挺好的,这个软件的版本原来不是我装的.试了再说吧.

楼主:
软件版本问题

换了我的老版本就好了.带铺铜复制有点慢,去了铺铜再复制,然后再铺铜就很顺利了.

网友D:
謝謝樓主賜教

我也正學習怎樣拼板。

网友E:
拼板

我是用PADS2005的,一般用LOGIC画个外形,标注尺寸,再转成PDF档给板厂。不过,一般板厂都会帮你拼板(最好你有自己的要求,否则很浪费材料)

网友F:
单个文件1M多太可怕了,这块板特别大??如果从本质上来解决问题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