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4-05):
 多谢!

网友A:
放两个焊盘上去就可以了,可以把焊盘和孔径设成一样大,定好位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圆圈表示,不过要通知厂家.

网友B:
如是双面板,最好放接地焊盘,有些是金属外壳的,这样做更好的接地。
单面板画2D线比较方便,但要在钻孔层标示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