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覆銅上刻字

楼主(2007-04-06):
請各位大狹指點這個字是怎樣刻上去的?
来自 2楼

网友A:
PROTEL99SE在覆铜内做镂空的文字。

请见我的这个精华贴.
PROTEL99SE对我来说却是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
现在对它最不满的就是不能推挤过孔和断头线,这是它肯定做不到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3927&page=5

网友B:
我试了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首先,把铺铜铺好;
然后,放置字符,最好选择机械层来放置;
最后,把机械层的颜色改为黑色,一切OK.
试试.

网友C:
随便说说

先放字(置于信号层),再铺铜,再把字删除...

楼主:
謝謝參與!

回復2樓:
       如您所說那形成光繪文件時候不是需要多一層輸出嗎?
回復3樓:
       如您所說覆銅上去是出現一個矩形框而不是字。
請高手解疑啊!

网友D:
问2楼

改成黑色只是让它看起来像是镂空了吧,如果是其他颜色,实际作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C:
随便说说

  修改铺铜的一些设即可,或给字加网络(先把字变成GERBER再导入PCB文件)...
要动脑筋啊,<<PROET99高级应用>>邮电出版的书里有句话,好象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C:
这是按我的说法做的,因为放在底层所以是反的

这是按我的说法做的,因为放在底层所以是反的

网友E:
有这么麻烦吗?

知道keepout干嘛用的吗?

网友F:
ayb_ice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G:
试试我的主意

    按我来说啊,应该在Keepout层写上字,然后再铺铜,我想应该可以的,板厂也会理解它是要做空心字的!

                               PCB销售工程师!唐志平13249831133

网友C:
试试看看

tzp2008你去试试你的方法....
回laden,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可能细节有点不对...
反正一定要放字于PCB上,关键是字是个整体,铺铜时PROTEL会把字当成一个四方体对待,所以铺不到字中部,只要想法把字变成单个导线而不字就差不多了,这个可以利用GERBER完成...
当然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但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