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固定孔在做封装时怎么表示啊

楼主(2007-04-12):
如题。有个元件在板上有两个固定孔,其他是焊接孔。

网友A:
回复主题:powerpcb 固定孔在做封装时怎么表示啊

让焊盘小于或等于孔,就可以了。另外你可做个孔层。

网友B:
另一法

除了做等孔焊盘外,另有一法:用2D线表示也行,注意要标注尺寸在钻孔层